请问高手ATX电源的短路保护究竟是电流保护还是电压保护??

楼主(2009-04-12):
我想短路保护应该是339的1脚的过流保护吧??请教!!

网友:
ATX电源既有过电流保护(取样电路在推动变压器电路中)也有过电压/欠电压保护。
具体由谁实现过流、过压、欠压,是设计者确定的,有些电源用LM339,有些电源用LM393,有些电源采用专用IC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