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290G网卡问题

楼主(2009-04-12):
接手一台联想E290G机器,故障现象开机不插网线网卡灯长亮(左边的绿灯)。网络连接显示网络电缆没插好。网卡芯片是BGA封装的。有朋友遇到这种故障的吗?给点思路!谢谢!在线等!!!

网友:
多半是网卡坏了,外接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查网卡接口的对地阻值,查网卡芯片的边上的电容阻值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