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张先生:可以讲解一下三极管的开关作用或等效图

楼主(2009-04-12):
你好张先生:可以讲解一下三极管的开关作用或发一份它的等效图?我对这个开关管的作用不是很懂,书上讲解也比较笼统,谢谢~~

网友:
如果要搞维修,根本就不需要弄那么清楚。可能书上写的都太多。

网友:
只要知道基极电位拉高,集电极电位应该拉低,基极电位拉低集电极电位变高。这点已经足够了。

网友:
那发射极呢?

网友:
还不是很明白?例如何理解拉低或拉高电位呢?

网友:
张先生说得好,只要懂得怎么测量它的好坏就可以,懂得代换就可以哦,根本就不要深入的了解那么多

网友:
只要知道基极电位拉高,集电极电位应该拉低,基极电位拉低集电极电位变高。这点已经足够了。
引用 网友A:

张老师说得很精精辟
张老师你这说的是NPN型,还有PNP型刚好是相反工作的

网友:
还不是很明白?例如何理解拉低或拉高电位呢?
引用 网友B:

我对这也不是很明白,请问张先生,是否可以理解为:如果基极为高电平时集电极应该为低电平,集电极为高电平时基极为低电平?谢谢。

网友(2009-06-08):
张老师的回答对我们初学者来说通俗易懂!!

网友:
三极管电路要讲详细的话可以讲几本书,这个是电子技术的基础!
一般情况下起开关作用,也就是工作在饱和状态,C-E级只有0.2左右的压降。维修只要会判断好坏就行,在路测只要看电压Ub>Uc>Ue就是工作正常(N管)

网友:
基极(B)电流达到饱和,集电极(C)与发射极(E)就会完全导通

网友:
张老师说得很精精辟
张老师你这说的是NPN型,还有PNP型刚好是相反工作的
引用 网友C:

你自己画图看看就知道了。张老这句话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无论对于npn或者pnp都适用。

网友(2009-09-10):
只要知道基极电位拉高,集电极电位应该拉低,基极电位拉低集电极电位变高。这点已经足够了。
我的理解是,看三极管是什么类型,是NPN型还是PNP型,因为它们工作刚好相反

网友:
是啊没必要弄得那么明白

网友:
很多人都持会修就好了,我认为还是知道原理的好,鉴于基础不同可以多看看,实在理解不了,就先会修,过段时间在看书,边实践边理解。

网友:
遇到了这种问题当然是越简节越好,张老谢谢了

网友:
谢谢张先生受教了

网友:
怎么测他的好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