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长城ATX-300SD电源上这个元件的型号是什么?谢谢

楼主(2009-04-12):
谢谢各位帮忙,要是不这个型号的电路图给一份就更好了

网友:
看下它的引脚是怎么连的那??

网友:
我觉得好象是付电源的开关管!

网友:
好像是开关管哦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指点,我又拍了背面的,请各位再帮帮忙,主要是想知道这个型号,用什么元件可以替代

网友:
找了好多的电路图,就没有这种的

网友:
看散热片上有几个管,如果是两个的话,这个可能是副电源管

网友:
因该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H0165R

网友:
散热片上有两个管,副电源管能用什么替代吗?谢谢

网友:
就是电源开关ic2开头的,

网友:
这个芯片应该是P1014AP06,长城电源爱用的。与图上的针脚对应。
没有的话也可以用TNY、5H0165R、mip22x、viper22A等芯片改,四脚改三脚不难。

网友:
他是个待机电压产生的开关管,型号很多,你确定是它坏了吗?你可以试一下,通上电,绿线别接地,测量紫线有没有5V的待机电压输出,如果有的话它就没问题了,如没有的话,可能就是它的问题了!

网友:
里面还有个4个腿的立式开关管,用什么型号待用啊

网友:
晕 紫线有没有5V的待机电压输出  还需要绿黑线接地?

网友:
我今天修了一个,长城BTX-400P4的,里面就有一个四只脚的,估计是把开关管和调整管集成到一起了的集成电路,H0105R,这个原件坏了找什么原件代啊,都买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