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开不了机了

楼主(2009-04-12):
一片SOCKET754主板,通电自动开机,且CPU无供电,查电源管理芯片ADP3166无开机电压,PG3.3V也很低,开机信号由桥提供{南北桥集合},后来发现断电后CMOS无电压,取下电池测电压没有,就装上了一块新电池,再测,3V变成1.4V,看来是CMOS电路短路,于是我查出CMOS跳线处一条分线到IO里去了,怀疑IO短路引起,拆掉IO,CMOS电路电压正常,看来IO坏了,换掉IO8712F-A后开机,不自动开机了,短接PS ON开机正常,CPU正常供电,以为OK了,可我断掉电源后又重新通电,又自动开机了,测PS ON开机脚与地短路,IO 又干掉,CMOS跳线有5V,又把电池供电断了,待机时CMOS电压3.3V正常了,再换IO可换了好几块都不能再开机,不知哪里又不对了,望高手指点一下,  注(桥没坏)

网友:
有没有测门电路呀

网友:
IO那么多脚,你一个一个脚查遍了吗,我曾经换一个IO,焊了5遍才行

网友:
很显然是IO和南桥之间的电路有关系.

网友:
先查IO的供电,IO不讳这么容易坏的

网友:
我也觉得很可能是跟IO和南桥之间的电路有关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