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块冠盟865PE主板不过内存

楼主(2009-04-12):
测试内存,CPU,AGP电压都正常,测试卡上显示器C1 C3 01 02 07循环跑,这是什么问题,怎么解决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看

网友:
期待中,因没有此经验所以不敢多言,怕误导!!

网友:
又是主板内存故障,比我在问的问题还简单点,我都准备换桥了

网友:
在内存基本工作条件(电压、时钟、插槽清洁)都正常的情况下
对付循环跑代码的常规程序是刷BIOS程序和换IO
LZ,先试一下

网友:
以前有换过IO修好的

网友:
在内存基本工作条件(电压、时钟、插槽清洁)都正常的情况下
对付循环跑代码的常规程序是刷BIOS程序和换IO
请问 孤帆远影  这个 和IO有 关系吗???

网友:
这个我修过一个是时钟问题 时钟外围的小电阻后面有排容有问题时钟频率不够 取掉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