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17方屏的显示器.画异

楼主(2009-04-12):
17的方屏.被修过一回.估计原来是小问题.最后被搞成大问题了.现在的现象是.接VGA有画面.但不正常.像素高.黑色有点偏红.点屏后确定是屏的问题.估计是屏线插反了.把屏烧坏了.屏是AUO的.把屏打开看了一下.电阻什么的好像没什么问题.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.有两个想法.一个准备换9743A(16脚的那颗)量了一下三个输出脚.7,9,10,各是4.6  4.8   3.3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.还有就是主芯片了.主芯片是AU30707.    30707手上倒是有一颗.但那个换起来比较麻烦. 有没有哪位朋友之前有遇到过类似问题.麻烦指教一下.谢谢~~~~~

网友:
这种情况方便的话最好发图上来看一下.如果能确定是屏线插反的话.AU30707坏的可能性就大了.

网友:
图像是一直偏红吗 还是开机红屏只有一会呢

网友:
机子今天修好了.换了个AU30707.主芯片
谢谢大家了啊.哈哈哈

网友:
版主真强啊 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