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7600GS不显

楼主(2009-04-12):
网吧送来十几片速配PCX7628GE双敏7600GS  256M  显卡不亮,显示器灯变为绿色,但不亮,测电压都正常,GPU加焊过一样。74HCT08换了也一样。有十几片一样的问题,大家指点下。谢谢 。

网友:
试试 DVI 口是否正常,板是无铅的,加焊工具要好点.

网友:
BIOS坏 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