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62主板上管G极无电压

楼主(2009-04-12):
一块垃圾废板:以练手为目的!

PWM电路:HIP6301+HIP6601BCB,VID2为1其余为0,VID2仅为2.8V,PWM三相2V

MOS管,6301,6601都换了,上管G极还是无电压,上管D极5V,下管G极2V

因为板上缺件,差电解电容,原为10V2200UF的,手上没货用的2个16V2200UF和1个6.3V2200UF的,这个会不会有影响?

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,实在没思路了~

网友:
电容的耐压值只能高不能比原来的低,电容量也是一样,你那个6.3V的最好换一下!!!

网友:
电容会影响到6601吗?

网友:
高手哪里去了~

网友:
技嘉的这个问题,很久以前我也遇到过。搞了一天都没好,最后客户换新板一起拿走了。后来没修到过这种情况了

网友:
高手啊 大师啊 给我指点一下吧

网友:
既然是报废的板子,肯定有少件的地方。修不修的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。

网友:
这不是寒碜我吗 ,我说了以练手为目的啊 ,又不是什么好大的问题 ,给点专业意见嘛

网友:
顶起哦 别沉了

网友:
建议查查其他的几组供电,尤其是北桥的两组供电都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