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3 开机不显求助!!!

楼主(2009-04-12):
IBM T23 开机不显。有三声报警声,电流跑到0.77左右,诊断卡跑28。北桥和显卡旁边的大电感都拿下重新焊上了,显卡也加焊了,内存槽重新加焊了,CPU供电芯片也加焊了,后来没报警声音了,但还是不显。请各位高手指导!感谢!
cpu
芯片
供电芯片
显卡

网友:
显卡周围电容测一下.....

网友:
你压内存槽开机试试,那机器的内存槽坏的多。估计还是内存槽的问题。

网友:
朋友们来帮帮我吧,多谢!!!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有吗?

网友:
为什么都是加焊?有没有考虑过更换或重做/
刷BIOS看一下

网友:
这种修法,比较粗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