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装机碰到问题请高手帮助

楼主(2009-04-12):
新配机齐,第一次开机,CPU重复启动,点不亮。CPU负载灯全亮。请问这是什么引起的?怎么处理?请高手解答。谢谢

网友:
CPU供电或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试试吧

网友:
CPU重复启动---CPU怎么重复启动 ?
点不亮。CPU负载灯全亮------------是带灯测试座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