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海尔W66屏暗问题

楼主(2009-04-12):
我手上接了一台W66机器,现在遇到问题是开机屏暗,外接无显示,已经确认是板子问题,因为现在手上没有此板电路图,也知道此板7300显卡散热大,容易空焊(或不良),不过我想在重工BGA前求助兄弟们看看有什么排除不是BGA的办法!

网友:
显卡开关电位没送过来么??/

网友:
3.3有吗?如果没有把屏上的3.3V接过去就可以了,不用做显卡的。应该是屏的触发没出来,一前碰到过很多,我们都是改线,不做显卡。

网友:
屏暗,首先要从高压条开始..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灯管问题了啊

网友:
这款机器直做显卡吧返修率高,设计有问题

网友:
你查高压板好的吗

网友:
如过不是高压板,在换个灯管看看

网友:
谢谢兄弟们,我已经确认是主板问题了,不用说高压 和灯管了,

网友:
你的屏现在是屏暗  外接无显示   你可以看一下U11   U12的信号有没有出来   如果不行吧D5橇起来看还是不是屏暗   如果还是你查一下Q28看阻值     如果需要帮助  2841015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