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供电电压2伏,怎么办?

楼主(2009-04-12):
检测卡报A7 ,去掉显卡和内存,报E1。测量的内存电压为2伏,应该是2.5伏。
2伏可以正常工作吗?不能的话怎么办?

网友:
你换根内存条好了,我也有块技嘉的主板,原先是给内存供电的管子坏了,换了好几个还只有2V,可发现还是可以点亮主板,装系统也好的很!

网友(2009-07-27):
电压略高一点没关系,但是低了就不行了,一般是内存供电管坏的多,如果换了不行,试分别测D级和G级的电压

网友:
我的内存是3V,是不是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