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IBMT40做桥用酒精洗后不亮

楼主(2009-04-12):
今天接到一个IBMT40  南桥挂
用风筒做的时候温度有点底 怕弄坏桥
后来虚焊  加松香水加焊后没问题了
点了好多次 都没问题
后来同事用酒精洗了一下  就点不亮了
是不是酒精和GBA焊油有什么冲突 导致锡珠氧化了??
请师兄们指教    郁闷中

网友:
估计是酒精里的水份太多了

网友:
我以前在深圳修笔记本也经常遇到!洗完后要等干了才可以用,刚洗不要,会点不亮,具体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,只是有的板会

网友:
谢谢 二位
那板还有机会弄好吗??
重做一下桥估计成活率高吗

网友:
我也碰到你一样的情况,先彻底烘干如果不行的话就用焊锡水从新加焊就可以了,焊完后不用清洗!

网友:
还是重新植株来的保险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重做吧-- 建议

网友:
用电吹风把水份吹干.

网友:
这个问题其实是多么的明显啊,我们平常清洗元件的时候元件都是暴露的,很容易就把洗板水蒸发了。如果洗南桥的话,洗板水被南桥盖住了,通风不畅,并不是那么容易蒸发掉的。其实做完bga没有什么必要去清洗他。彻底烘干之后,再试机。否则不就跟进水故障一样了么!

网友:
谢谢大家 第二天我有重做了一遍  就OK了  那位同事也很羞愧 纯属没事找事

网友:
我觉得也是重做保险点

网友:
正常 烘干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