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指针表测三洋WG电解电容的问题。

楼主(2009-04-12):
我用MF-47指针表测三洋WG金字电解电容6.3V3300UF和16V1800UF用X10档,红笔接电容正极,黑笔接电容负极,给电容充电,指针向右偏转一定角度,但最后指针归0很慢,有些电容还不归0,在接近0或者0.X的地方,然后又表笔对调电容放电,除了指针向右偏转角度较快和大外,其他情况也差不多,请问这样的电容体质是好的吗?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应当是正常,因为低耐压大容量电容有一定的漏电阻。
万用表测电容有局限性,除大概的充放电性能、漏电程度,其他指标测不出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