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师,请教换屏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12):
各位师傅好,小弟是benq s73的本子 屏幕坏了 本子也过保了 去TB买了块14.1的屏幕 型号是LP141WX1  现在装上去 黑屏没反映  装回原来的烂屏能亮 就是屏幕坏了 看不清楚了

问了商家 他们说这个是码片的问题
请问各位大师 benq 的S73是不是只有原厂屏才可以用 别的屏要用码片的??

是不是商家在忽悠我呢?
谢谢!!!

网友:
第一个是原来的屏幕
第二个是新的LP141WX1

网友:
原屏是什么型号的?你也可以拿新屏在别的机器上试试啊。再说,有没有码片也可以看出来啊,有个小的8脚。

网友:
原屏是N1411 -L03 CHI MEI

网友:
你不是专业人士,最好是买原型号奇美N141的屏。防止接口定义不同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屏接口定义不一样导致的,虽然都是单6的屏的,但数据线的对应脚不一样。

网友:
接口是30片插的 好像是一样的呀

网友:
接口一样,引脚定义不一定是相同的

网友:
CMO的N141*1是14.1寸的单6位的正屏啊,而LP141WX1是LG的单6位的14.1寸的宽屏,二者分辨率不一样,怎么会通用呢,再说你发的图完全一样,肯定是你自己搞错了。换屏是不用管那个屏上8脚芯片的,那是屏的DDC,里面存储有屏的型号,生产日期等东西的。

网友:
可不可以跳线或者怎么样可以用的呢?不然有多了一张屏了!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啊,方屏和宽屏本身就不能互换,分辨率不一样 ,再说都是14寸的,生产厂家不同,引脚定义也不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