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炉做得土炮展示

楼主(2009-04-12):
看我做的土炮!第一次加焊单芯片NF3成功,材料为学校打铃的外壳,主要是加热不变形,为了钻眼,浪费了好几个钻头都没钻透,最后用了合金钻头才搞定,费了好大的劲。呵呵!注意电炉是用不锈钢做得!!!几辈子都哈哈哈哈

网友:
加焊U座及芯片加焊啊!怎么会问干什么用的呢?一眼就看得出来啊

网友:
咋一看  以后是地雷  哈哈

网友:
还真像地雷
里面又什么东西呀,介绍一下楼主

网友:
哈哈!叫坛子里朋友笑话啊!里面什么也没有,电炉丝啊!配合红外线测温仪使用,电路边上材料主要是保温泥

网友:
不知道哪个学校不用上下课了,铃子让你这个家伙用了

网友:
楼主的装备 只能说是牛B

网友:
哈哈,果真很土~~~不管土不土,只要和管用就行~~~

网友:
哇靠 暴强 火锅?城堡 ?

网友:
绝对不走寻常路,能详细说说效果吗?

网友:
第一次使用土炮重新加焊NF3单芯片,是因为一片磐正主板开机FF,按压芯片跑嘛正常典型的虚焊,进行加焊,我是用的电炉是3000W,呵呵可能比较大,但是温度一定要掌握好,这里要使用红外线测温仪,坛子里淘宝店有卖,电炉加上电铃哈哈,然后放上主板,这里要注意主板一定要离加工好的圆口大约10cm,因为加入太低的话主板就...........主板事先准备在桥周围涂抹助焊剂坛子里淘宝店有卖。随后就是加温,开炉加温,再加温过程中用红外线测温仪随时进行观察,有助于以后的维修,积累经验啊!
当温度加热到180度左右时,芯片周围的电容等小元件焊锡开始慢慢融化,不急要等到芯片也能用小改锥轻轻一推也动了才行,但是幅度不能过大要不芯片也就.............这时,记录下此时温度做到心中有数,随后停电等电炉慢慢降温这时找以合适的铁皮将圆口盖住!主板关键在于温度的掌握,温度掌握好就成功了一半,这是对芯片而言,对主板的加热变形也要掌握好温度才行,我使用该土炮加焊,基本做到主板变性很小,要说不变那是再吹!什么东西能做到加温不变形啊,扯远了嗨!
随后进行了478U座加焊,也是确认U座虚焊后才.......步骤同上,但是加焊前必须将座子上得塑料件取下以免融化,也成功了!!呵呵

网友:
我一眼看下去,就好像雷战里面的土地雷呢,这个东西不错,能修板子就行,不过要是放在店里外观不好看,劝你不要放吧。

网友:
这个电铃貌似铸铁的,钻眼肯定很费事。
创新的精神可嘉!

网友:
我的妈呀...长见识了!我还以为是少了提手的锅!

网友:
应该不是铸铁的吧,铸铁的声音很破的,用来打铃不大行的。估计是什么钢的。

网友:
请教了有关人士说是玛钢!不懂!这种材料硬度非常高,我也是就地取材被逼上梁山,哈哈哈

网友:
好猫坏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!

网友:
看看我让大家猜的东西有何相似之处。东西在下面的帖子里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B%D5%C5%CF%C8%C9%FA

网友:
红警的游戏里见过类似的东西。
你这个真可以叫神炉了,不过3000W的功率如果没有控制的话大了些,其实300~500W就可以了。

另外耐火泥封好和不封的区别在于有没有风漏进来,封起来风漏不进就是纯红外,不封的话有漏风,有微小的上升气流,等于红外加上微量热风。
出于何种考虑选择封泥的方案呢? 使用上有什么不同可以讲一下体会吗?

网友:
张老说的“封起来风漏不进就是纯红外,不封的话有漏风,有微小的上升气流,等于红外加上微量热风”真是太高深,受用

网友:
确切地说电炉边上用得应该叫包温泥,电炉下边则由于看不见用了钢板泥,由于本人在发电厂从事设备检修工作,对各种材料接触的比较多,看到老师父都用这种材料制作电炉,俺也就搞了一个,钢板泥顾名思意就是越烧越硬,有非常大的强度,放在炉底使用最合适不过了,关键是起到了较好的绝缘作用。这种材料在发电厂锅炉内部非常常见,呵呵,而保温泥则起到较好的保温作用,使电炉温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状态下。电炉配合我用的电铃外壳,主要的方式为辐射加热,有点红外的味道,而电铃外表温度起到辅助加热,确保被加热物体整体加温使被加热物体不至于变形严重!保温泥恰恰起到了辅助作用,确保电炉温度合理的下降和上升,电炉的温度调节则可以使用可控硅调节电压来实现温度的调节,这个不用说了!

网友:
赶紧藏起来,别让客户看见了。

客户看见 就没得生意做了。

网友:
楼主你真牛,要离加热口10cm加热,看样子还得有一张高凳子才行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抛光机切割一个长条还可以拆内存座

网友:
我关心的是: 温度不怎么好控制呀!

网友:
还是不要做了吧,极容易超泡,买个预热台吧

网友:
厉害。这个东西的杀伤力真是太大了。楼主强啊。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好用不。。。。那个电铃盖已经锈迹斑斑了。。。

网友(2009-10-21):
哈哈,像个坛子!可以去烤鸭!

网友(2010-01-04):
楼主真是让我们开了眼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