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一块七喜精英主板问题:POST代码 26 25 屏幕只显示LOG

楼主(2009-04-12):
七喜的电脑真垃圾~怪不得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市的七喜专卖店改卖华硕了~!

今天又碰到一台七喜快乐6000B电脑(配置如下图——),外观很新很新,05年三月出厂的,又是主板出故障了。当然不用说,和我那台七喜快乐1000一样,又是用的垃圾精英主板!!

开机屏幕只显示七喜的LOG画面就再没反应了,诊断卡代码:26 25  由于是独显,于是拔下来到别的电脑上面测试,结果正常,内存拔掉主板能报警,  换上全新的内存,还是老样子,显卡拔掉和接上POST代码都是一样的,26  25  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?

七喜电脑太垃圾了,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不知道是否应该改说是精英的主板太垃圾??

网友:
你这个是挡LOGO了啊..键盘..BIOS..IDE都有可能,可以在论坛找找这类的问题看看啊

网友:
楼主注意哦,在扫描内存的时候耗电很高,如果供电不良也会卡死在那里。我修过一块就是因为供电问题而卡死的

网友:
刷BIOS试一下

网友:
3楼4楼说的都对哦,先测内存供电在刷BIOS吧

网友:
谢谢上面几位,已经交给客户自修了

网友:
呵呵 楼主 这还带交还给客户自修啊

网友:
把硬盘光驱数据线拔掉再通电试试

网友:
把硬盘拔下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