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2 0192 新手比较晕

楼主(2009-04-12):
IBMT42 0192 新手比较晕  0192 system security -IBMEmbedded Security hardeare tamper detected  在网上查到时 bios 和安全芯片中的信息不一样  我没有bios座  淘宝定了一个32P 和40P 48P 的 但是回来 (我的编程器是 威龙58b的) 拆biso上座  编程器总是说有4个脚接触不好!但是我已近处理过N次了,就是不好, 但是芯片是好的 焊回去就是好的能开机的! 于是又焊下 还是提示有4个同样的脚接触不好! 晕啊! 座子是从深圳买的 花了400啊! 晕晕 那个高人帮忙指点一二啊! 在网上找了T40的免卡的bios 就是没办法刷上去啊!下来怎么办???

还有 那个是安全芯片啊!  有个是八脚的 那个是存储密码的 不是安全芯片啊! 我不知道安全芯片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型号的啊! 有高人指点一下么?

网友:
是啊! 我都用小砂纸打磨了在上锡的  就是不好!郁闷!@ 关键是我没有多余的bios片子 !晕
请问楼上的 那里有洗板水卖啊! 我这只有酒精!就是没找到洗板水!可以自己兑么?

网友:
有那个同行的能出手相助啊! 我是刚刚出道!要学的东西太多啊!谢谢了!

网友:
硬跳掉算了

网友:
用烙铁把BIOS的引脚重新刮一下, 一般是接触不好 多试试   你注意一点 就是在刷完无安全的BIOS后 把安全芯片摘掉 和它旁边的2个小电阻摘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不一定是没卡好。也可能卡反了。

网友:
请问楼上的 安全芯片在什么位置啊! 是什么型号?卡确认过了 没有装反!!

网友:
bios在座子上没有反!已经确认了! 大家都说安全芯片!不知道那个有关于IBM系列的安全芯片的介绍啊!

网友:
就是安全芯片的具体型号和位置啊!

网友:
背面并口附近。40的主板只有一个接口,芯片是以一片小板的形式卡在上面。41以后是焊在上面的。你那个座子忒高了点。我买的才一百多点。不过也可能你那个是进口的吧

网友:
安全芯片在主板背面,并口附近.

网友:
我02年在工厂是做维修工的!不过是修CRT显示器的!不夸张的说CRT显示器倒是修的得心应手!就是主板和笔记本不懂!超级“菜鸟”有好多的问题都解决不了,05年在北京东方维修培训主板硬盘(顺便借了别人学笔记本维修的笔记抄的)的,回来后一直上班搞网络维护,也没时间做维修,今年下岗了!才出来开店做维修,这才发现除了显示器在行外,主板硬盘笔记本都不会修啊!也没机会去培训,没办法只有看以前的资料学,太多的东西看不懂了!晕!!这个世道还是晕!crt显示器修一下才30块!主板修一下20块 !只有笔记本收费还可以养活人,难! 刚接了笔记本 还是上面得故障!晕,不修又不甘心!更气人的是淘宝买的倒霉的bios座,银子打了水漂

网友:
楼主不要急,刷程序的问题我帮不上什么忙!
但我可以告诉你用什么东西刷板
我都是用 三氯乙烯非常好用。10元1瓶  剧毒
用的时候和酒精1:1勾兑就行

网友:
是不是座子要翻插。我的bios座就要bios的字面朝下。。有的还要反插才能用。。

网友:
感谢大家热情帮忙!笔记本好了!可能是我的编程器不支持吧!我把bios片和座子都发给卖家! 他帮我刷了!回来焊好!去掉安全芯片和它附近的两个小电阻,开机没反应!我晕!一头汗~!! 还好过一会再开机好了!到此算是好了! 感谢大家帮助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