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主板无CPU供电维修一例(RT9245+RT9603)

楼主(2009-04-12):
一块945主板,无CPU供电维修,是RT9245+RT9603四相供电
维修过程:首先查各组上下管无击穿,G极对地值正常,查各100电阻时,发现一个电阻阻值有180不正常,12V只有11V,更换后供电电压恢复12V,查RT9245的VID0-VID6正常,28PVCC5V正常,11P的EN无电压,跑线连一个三极管,下了此三极管后,11P有电压0.99V偏低,打分压电阻752和102发现,752正向无穷大,反向是8K,换上一个822,11P的电压恢复1.3V,还是无CPU供电,RT9245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,PWM1-PWM4无高电平输出,更换RT9245,CPU供电修复.上U可以显示,但无法关机,查绿线连一个三极管,更换后开关机正常.RT9245 11P的EN是受两个三极管控制的,VTT1.2V产生后,第一个三极管导通,拉低RT9245 11P所连的三极管的B极为低电平,开启CPU供电,此板是第一个三极管T04坏,更换后OK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能发张图上来吗?以供我们学习下。

网友:
思路倒是很清晰~~~有图吗??

网友(2009-10-01):
下了此三极管后 这个小三极管还用装上吗?我现在也不一块板子,不装那个三极管CPU 就可以加电,但是有时显有时不显,第一个三极管也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(2009-11-02):
谢谢经常分享,我也有一块板子,RT9245工作条件具备就是没有输出,我想要换RT9245了

网友(2010-04-03):
.....更换RT9245,CPU供电修复.上U可以显示,但无法关机,查绿线连一个三极管,更换后开关机正常.RT9245 11P的EN是受两个三极管控制的,VTT1.2V产生后,第一个三极管导通,拉低RT9245 11P所连的三极管的B极为低电平,开启CPU供电,....此板是第一个三极管T04坏.....,更换后OK..........有点迷糊,是不是表述上有点不够清晰,可能像一般新手就有点犯晕吧,像我这样的

网友:
好贴,连引脚定义图都省了,看你这个就行了

网友:
美中不足就是没图

网友:
一般在主板上是怎么测场管的好坏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线测量d极和s极的正反向电阻,如果阻值很小如在几十欧,并且正反向阻值很接近,可以怀疑此管有问题,拆下测量进一步确认。

网友:
先查供电类故障。再查时钟,最后查复位。

网友:
请问如何判定VID0-VID6的电压正常

网友:
楼主配个图看下,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重要的,理论模糊,实际也没见到,有点模糊。。

网友:
CPU电源管理 工作的条件两个 一 VID信号 二 EN 三供电   EN不正常往下跑很正常

网友:
什么板子啊? 坏那么多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