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,A7报警,请教高人。。

楼主(2009-04-12):
朋友的一块技嘉主板,478针的CPU,开机报警,重装内存无效,发现CPU供电电容有鼓头的,换后故障依旧,测量内存供电为1,1V。更换BT9173也不行,求高手指点一下,CPU插座没发现松动或开焊呀。
cpu
cpu供电
技嘉主板

网友:
内存供电是DDR2-5V

网友:
查DDRVTT电压

网友:
它的供电是通过,LM393和BT9173形成的2。5V,我量了一下BT9173的456脚为3。3V,第一脚为1。1V,换9173无效,请教高手说的再详细点。

网友:
你把板型给我
我帮你查查看

网友:
换内存供电管

网友:
内存供电1.1V太低了,应为2.5V!!!
你重点要检修内存供电电路!!!
先看内存供电管是不是坏了??!!重换一个,要是不坏就换、控制级的IC

网友:
LZ
你弄错方向了!!!
9173是产生内存1.25VREF电压的 ,它是输入2.5,输出1.25V
你去弄它干嘛!
量一下内存槽附近的场管,看有没有S极输出1.1V的。
有的话,就是它了!!

网友:
多谢几位大哥的帮忙,这个论坛真的太好了,内存供电的管子查出来了,9166H坏了,换了一个20N03L,2.5V有了,但还是A7报警,再次麻烦各位了。

网友:
请再帮小弟一下吧,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1.25V正常吗?清晰内存插槽和内存!

网友:
孤帆远影说的故障才是你主板的真实故障 按照这个思路查 恨容易发现问题 看看内纯槽边有不有9916或者3055的管子

网友:
9166我已换过,2.5V正常了,但内存还是不过,A7报警,1.25V上拉电压正常。请再次帮忙一下。

网友:
你上显卡没的 ?

网友:
看一看内存主供电2.5V,多注意场管和二极管

网友:
刷一下BIOS

网友:
A7的故障 你先保证内存CPU是不是好的 再看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有没有开路或者短路的刷BIOS

网友:
BIOS刷过了,故障依旧,测量内存上的时钟波形没有,时钟电路两端有波形,请教一下,下一步怎么修呀,小弟一直是修显示器的,请高手多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已修好了,2.5V已正常,1.25V是上拉电压也正常,还是A7报警,

网友:
你的问题的现象还没有找到,帮不了你

网友:
插上内存测电压,北桥过来的线也要测

网友:
检测内存槽边的排阻

网友:
其它关键点的时钟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放电(知道怎么放吗?)
电池反过来装

网友:
你能把主板型号给我吗!!
我这样帮你才有效率啊 !!
我是GA RMA的

网友:
张艳大哥好,我的QQ:502165720,我把图片给您传过去好吗??多谢各位了

网友:
内存槽时钟电压有吗,如果没时钟当然不会过。哎。
A7、A8,到北桥的线没问题的话多半是北桥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清洗一下内存槽

网友:
如果供电有了的话,内存没有时钟,那自己也知道没时钟,就查内存到时钟IC之间的线路呀,不过这个是好耗时间的哦

网友:
a7报警,电压正常的情况下。。就要打阻值了,可压着北桥试下能不能过。。

网友:
上条子没有,有的没有条子也会这样,还有就是内存两旁的电阻有没有变大的,

网友:
有时按照常规思路进行维修,我们有时会"死"在这条路上,这样问题我就无数次死在上面,既然各个条都满足了,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内存槽本身的问题呢?在我实际维修过程中,内存槽本身引起这类情况的占30%,有条件的换内存槽吧,我不知你有没有工具做,我5分钟换一个内存槽.工具是自已做的.做BGAT和GPA也很好.也保证质量.成本不到300大洋...呵呵....有时间我将明细发给大家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