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把B0

楼主(2009-04-12):
845GV主板加内存,检测卡显示B0,不加内存检测卡显示E1并报警,这块板子是INTEL的芯片组,IO是W83628EHG,请问各位大侠应该怎么解决。

网友:
内存槽脏也会引起跑B0,你把槽子清理一下。刮一刮金属引脚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正不正常啊,BIOS出错也会啊,先量一下内存供电吧

网友:
LZ,先检查一下内存基本工作条件吧!!!!!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忘记说了,内存供电均正常,包括南北桥,CPU,显卡的供电均正常啊,不知道BIOS会不会影响,BIOS如果是BIOS,那怎么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