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上C4 1.7能点亮,C4 2.1不能亮故障一例

楼主(2009-04-12):
杂牌845PE   红色PCB  PWM IC:RT9241+RT9602
故障现象:刚开始是内存时过时不过,目测发现两根内存槽插针都有多根变形。
          将内存槽换上后,出现了一个新的故障,没有CPU供电? 于是开始检查…………
1:上假负载,VID正常;DVD脚电压为1.2V,正常;SS脚电压为0,不正常!。
    发现rt9241附近有一小芝麻管,C极接 9241 SS端,E极接地,基极高电位。先把这个管子取掉,再通电测(带假负载),VCORE已能正常产生。(如图1)

2:上C4 2.1  居然没有VCORE,测量VID:“全1”。不正常。
3:上C4 1.7试,VCORE正常输出,测量VID :“00100”。正常。

到此,可将故障重新定位于:上C4 1.7有VCORE;上1.7以上的 CPU就没有VCORE输出!
      根据以往经验,更换了一个全新的U座。
      再次通电测试,故障仍然一样!这下迷惑了…………
      测试PWM VID引脚到U座上的 VID信号针孔,5根VID信号线都正常!
      陷入迷茫中………………

      想了一下,再检查一下U座上的一些关键信号。当测量到VCC_VID时,发现居然没有电压。(正常应为1.25V)。呵呵,找到故障点了。
      接下来就要找到VCC_VID的供电管了…………可是找遍了也没有找到。(垃圾板就是这样,没有独立的VCC_VID供电块)

      想来想去,原来板子是好的,就是换了两根内存槽。
      内存VREF也是1.25V,难道从这个地方拉到VCC_VID的?于是在内存槽附近跑线路,终于找到了两个点(如图2),一个和VCC_VID相连,一个和内存VREF相连,两个点上好像好有焊锡,而且紧挨内存槽。(隐约想起刚才装完内存槽的时候,清理焊锡,好像发现这两个点之间有一团焊锡。当时以为是不小心弄上去的,就把他清理掉了)

     找了个电感把这两个点连起来,VCC_VID变成1.28V了。上C 2.1试。
     呵呵,故障排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后感
     板修好了后,有点想不通。在没有VCC_VID的情况下,为什么上C4 1.7正常,而上C4 2.1就不正常了(也上过C4  2.4, 也不行 )。
    分别拿C4 1.7 , C4 2.1, C4 2.4 的CPU来测量VID脚电阻。 发现C4 1.7的VID4,VID3 VID1 ,VID0电阻为0  ,而C4 2.1  C4 2.4的各个VID引脚电阻都是几百,而且都一样。
   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,上C4 1.7,上假负载都是直接将RT9241的VID4,VID3,VIDVID1,VID0四个脚拉低,强制RT9241输出1.775V的 VCORE。所以即使没有VCC_VIC,也无所谓。
    而C4 2.1及以上的CPU,在U的内部是没有将VID相应脚位直接接地的。而是通过内部逻辑电路将PWM IC 相应的VID脚电位拉低。而VCC_VID是U的内部逻辑电路不可缺少的工作条件。所以VCC_VID缺失时,U内部的VID逻辑门不工作,于是造成输出全1的 VID信号

             以上修后感没有查阅INTEL相关技术规范或白皮书,纯属自己推测的。如有不严谨之处,欢迎大家斧正

    另外:在VCC_VID不正常的情况下,上假负载和C4 1.7能够输出VCORE,有一个前提……
    细心的朋友也许会发现,这个前提就是取掉一个和SS脚相连的小三极管,呵呵!至于为什么,大家直接想想吧!

网友:
好贴!!以前遇到这个问题就是CPU座子不好或扩孔,关于这个问题的故障还没碰到过,学习了,谢谢楼主,很详细,也很专业!

网友:
这中情况我也遇到过,只能上1.7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63201-1-3.html当时只能这么理解,有了版主的解释,更明白了。还遇到过VCC-VID电压为0V时,上真U就保护的一块板.

网友:
今天看到孤版的此案例,想起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没修好。

为了彻底搞清问题,特意去翻阅了相关资料。

C4 1.7是采用0.18微米制程的Willamette核心,只找到Willamette核心的P4的datasheet,其中截取VCCVID一段

上面说明不需要VCCVID

C4 2.1是采用0.13微米制程的Northwood核心,截取其datasheet 中的VCCVID一段

处理器电压识别电路需要1.2V VCCVID

网友:
老周你的文章果然够独特!要是我肯定不会查的这么仔细的,以后也得仔细查一下了

网友:
老周我刚才照你的范例也修好了一个上C1.7亮机 C2.0档FF的845GL的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