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320 掉电故障

楼主(2009-04-12):
一台E320触发后马上掉电 待机0.04 触发能上到0.7-0.8左右 然后马上掉电 打CPU阻 地址线有一点为56 打内存阻有多处为无穷大 不知道
笔记本
这些点和台式机的主板是不是一样 地址线和数据线阻应一致 有低阻为短路 无穷大为开路 请指导 谢谢
笔记本

网友:
那还用说 发现问题就干哦 不要怕

网友:
北桥有短路又开焊?

网友:
应该是CPU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开机掉电,多数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,过压保护,过流保护,欠压保护等等!建议先从主供电开始查。查查各个供电单元的输出端的对地阻值。是否偏低。还有就是,插上可调电源,把电压调低,进行烧,用手触摸各个芯片,是否发烫然后把发烫的芯片取下。慢慢测。

网友:
先加焊电源管理芯片,再检查一下,内存或北桥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