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v对地短路..拆掉电感..打阻值貌似正常..插电一开就跳...咋办?

楼主(2009-04-12):
atx12V cpu供电对地短路了.. 拆掉主电感,拆第一组供电的电感.(测了下..第一组供电的上管短路了) ...放弃第一组供电, 打阻值.. 阻值从0一直增加.. 貌似正常..

不接atx 4pin 能开机.. 但接上后.还是一开不够半秒就跳...还会是哪里出问题.?

先谢谢各位....

网友:
量每组MOS管的上管,看他们G和S两极之间的阻值,如有偏低,则MOS管击穿

网友:
找到故障MOS管后,进行更换。

网友:
CPU供电单元里的所有上管统统测试一下

网友:
其他上管测了.. 红笔s,黑笔d 在线测 电阻486左右  其他脚之间电阻很大.. 应该没问题吧...

但是不知道为什么...把第一组供电的电感拆开了.. 但是一上电还是跳...会不会其他的有问题.?

就第一只无论s对d 还是g对d 阻值都是0..... 现在只有一只烙铁.. 风枪都没.. 很难把它焊下来....

网友:
应该还是断电保护,MOS击穿可能性极大

网友:
奇怪为什么断了第一组还保护...

不知道会不会是IC烧掉了.....

网友:
嗯.. 但是周围大堆电容跟com口顶着.. 怕熔掉他们.. 不敢下手哈..

日后要多多练习烙铁.....

网友:
呵呵!全部拆下测量,在换好的上去看看,如果还是这样,查下管理芯片!!

网友:
不是场管的问题就是电源芯片的问题

网友(2011-06-11):
把场管拆下来测,有可能把IC也换掉

网友:
修好了没?

376057772 -6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肯定还有短路啊,吧相关的管子换了

网友:
应该有严重短路,这样开机很容易坏CPU 的,仔细查CPU供电IC和MOS管

网友:
先测试每一组供电的上管是否有输出电压···
没有?·····拆下来检测是否击穿··测试好坏前记得放电

网友:
楼主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,这个是 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,可以测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把上管给换了吧

网友:
控制IC,场效应管。

网友:
12V不止是给CPU供电,它还辅助给硬盘、显卡和PCI供电,这些都要查的

网友:
首先测量cpu供电场管是否击穿,如果没有,那就换cpu供电IC,有的主板上可能还有一个驱动IC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