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45时好时坏

楼主(2009-04-12):
有时能上电有时没反应
信号:-SLP-S3不能拉低-PWRBTSW正常
判断I/O没工作
换一个不行
查I/0供电没发现什么问题
最后打开线路图分析
结果还是供电有问题
I/O的98脚的5V有点偏低
它由一5VSB接一10欧姆电阻供给
用万用表量结果为50多更换OK

网友:
这个主板,你跑的开机线路是什么样的,说说

网友:
经过了什么元器件,什么型号的板子,是什么样的故障

网友:
多谢分享~小问题有时候维修不小心很难发现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