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黑屏

楼主(2009-04-13):
显卡加在主板上检测卡跑26,25,该 怎么修啊,显卡上的供电正常啊!有好几块都是这个问题啊

网友:
换块主板试试

网友:
什么显卡 AGP  PCI-E?

网友:
重点查BIOS与GPU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AGP显卡,PCI-E的也有几块同样的故障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BIOS怎么查?是八脚的,有办法去刷程序吗?

网友:
agp或pci-e  什么芯片的  显卡  什么牌子  你要将清楚
故障卡子最好用award  bios主板  测试 看测试卡的跑码  具体是什么 这样大家才可详细的为你解答分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