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B-HF769A接通电源没显示

楼主(2009-04-13):
联想LXB-HF769A接通电源按开关没反应,电源指示灯也不亮
                 只是听到"啪啪"声 . 类似接触器的吸合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源在变压器附近发出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问出现什么问题??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!!

网友:
最新发现, 那个线圈发出的声音/

不知道是什么东东/?

网友:
先测试下线圈的好坏

网友:
电源次级负载有严重短路的地方.检查一下行管 升压管等大功率元件是否被击穿

网友:
是二次升压电感   升压电路有短路 差630  电感  二极管   行管  高压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