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挂掉的几率是多少?开机代码就F1

楼主(2009-04-13):
CPU挂掉的几率是多少?开机代码就F1。。。。
Amd 5600+ 的cpu,已经确定是cpu的问题。。。。。但是Amd5600+的U怎么可能、怎么会这么容易挂?难道真的可以去买彩票了吗?难道现在的U变的这么烂了吗?
以前的印象中U是不可能那么容易挂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散热不好+供电电压增高,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几率。楼主默哀吧

网友:
U一般不挂的。从业多年以来我还从来没见到过U挂掉的呢。

网友:
我遇到了好几个是U坏了的  ADM和INTEL都有,这个月我就遇到3个了,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换个U就好了

网友:
U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AMD比较多见了 INTEl也见过!

网友:
此U没超频,散热用的原装风扇。。。。。是正常使用的过程中,突然黑屏就挂了。。。。。有人说是电压增高,难道是主板供电设计有问题???超磐手的板子。。。。。而且板和U都是新的,才用了不到3个多月。。。。

网友:
坏了,正好当假负载嘛  开机 量量各供电 我也知道你就想知道个究竟
死马当活马医 哈哈
起码还跑F1呢 方程式?

网友:
老式的AMD我烧了好几个了,现在的倒是不多见坏的。我只见过一个

网友:
此U没超频,散热用的原装风扇。。。。。是正常使用的过程中,突然黑屏就挂了。。。。。有人说是电压增高,难道是主板供电设计有问题???超磐手的板子。。。。。而且板和U都是新的,才用了不到3个多月。。。。
引用 网友A:

可能使用了垃圾电源,现在的人配机往往忽略了电源的重要性。

网友:
我觉得U挂掉的可能性不大,使用过程中挂的太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