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哈关于北桥和CPU电压的事?在线等

楼主(2009-04-13):
CPU的核心电压在北桥上面也可以测出来。。。。。北桥上面有两组电压一组是CPU核心电压,,
一组是北桥本身的工作电压。。。。。。
         小弟想问哈,,,北桥上的这个CPU电压,,,,他是个反馈电压还是其他的什么作用?
  在线等。。。谢谢拉

网友:
我想这也是给北桥供电的一组电压!!

网友:
你管它是什么电压,只要知道CPU的电压,内存上拉电压,及内存电压都要通到北桥就行了哇!!!

网友:
北桥上有3组电压 我说的是865之前的主板 一个是CPU核心电压1.5V  一个是AGP 1.5V还有一个是内存2.5V   915的主板是内存2.5  PCI-E 1.5V  还有一个1.2V  INTER原装915

网友:
1:北桥电压是北桥电压,CPU电压是CPU电压。各是各的电压,只不过CPU电压和一组北桥电压是并联的。怎么会和什反馈电压扯上关系!

2:北桥不只一组电压

LZ
建议到新手区看看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