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865PE主板15N03H发热!

楼主(2009-04-13):
该板lga775封装。开机能触发,测试卡不跑码,南桥附近15N03H烫手,更换了一个,还是烫手,估计哪里有短路的第方,自己菜鸟,那位能提供个思路。谢谢。
主板

网友:
测一下15N03H d脚对地阻值,15N03H是给AGP供电了还是? 说清楚一下

网友:
不是AGP,南桥附近的那个。

网友:
我今天刚刚修好楼主你说的这问题. 不过

网友:
不过这个管子它烧了 换掉就好了 呵呵

网友:
不会吧,我更换了,还是故障依旧!

网友:
这为题我也见过 北桥坏了

网友:
不会吧,我的北桥坏了?搞点有技术的解答,不要动不动就说北桥坏了!

网友:
865主板的管本身就是发热量很高的``热是很正常的!你说的不跑是?? 测试卡有显示什么代码吗?
你用酒精清洗一下CPU```内存```显卡等插座``然后吹干``清一下CMOS``应该可以正常跑了`
我经常遇到这故障.

网友:
hehe,不跑码的,管子几秒热得烫手,楼上的竟然说正常?不会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