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进来看看这块显卡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13):
前几天收到一块显卡, 型号为 铭瑄MS-5700LE-G-128B-DT,故障现象为开机在640*480和800*600的模式下一切正常,切换到1024*768就花屏死机,不知道问题的根结在那里,求大家帮助,谢谢~

网友:
你本人是修显卡的吗?
如果不是还是送修!如果是你不可能问这样的问题!你不测我们怎么知道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加焊  gpu  5700爱虚焊

网友:
不是虚焊了,而是这个铭瑄5700LE的显卡驱动不对,所以形成了640*480和800*600是正常的,而在1024*768状态下会花屏死机,我还不会上传驱动,有朋友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可以下个驱动试下

网友:
你为什么不先自己测试后再来问这个问题?

如果想要和大家分享你可以把这个显卡的驱动上传

网友:
学会上传了,这个就是铭瑄5700LE显卡的驱动

网友:
http://drivers.mydrivers.com/download/dir134/d53771.shtml 这里就是铭瑄5700LE显卡的驱动,好象论坛里不能上传超过2M内容的附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