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020 打印 纸张左边颜色很浅

楼主(2009-04-13):
新手头一回修OA 设备, 弱弱地问一句, HP 1020 打印的时候 靠纸张左边的文字颜色很浅,是哪里的问题? 硒鼓? 谢谢老大们

网友:
是不是充电辊吧

网友:
是不是没粉了?

网友:
按照 论坛上的  “HP1020 硒鼓加粉完全拆解图解”  步骤拆解, 发现左边的钉销没有,整个拆完没看出异常,然后就装上,拿了个螺钉给补在原来没有的那个钉销 ,装上打印 颜色不浅了,但左边出了道灰线,我又拆开把磁棍清了一下,一试基本还那样,只是位置变了点,附件图那样,每张纸都是开头很明显,到后来就正常了,于是又清了一遍,依旧,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? 这是磁棍的问题么?

网友:
多半是硒鼓的问题,换个硒鼓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漏粉了吧,你的这个硒鼓应该不是第一次加粉了吧

网友:
漏粉了怎么解决啊?  客户说以前加过粉;   有灰道出现的地方每次拆下都能感觉磁棍上有粉堆积,不过擦掉后重装上再试 别的地方又出现了;  客户的粉都被我浪费不少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鼓芯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把废粉.充电棍.清理干净,不行就换鼓芯或充电棍

网友:
百分之八十是在刮板上,你用手摸一下刮板看是不是有坑的地方?

网友:
我加粉好像没出现这样逮情况
一开始是拆鼓加粉 感觉太累 不小心又有可能加坏 现在我都是吧粉仓盖子那边的地方剪掉,只把鼓芯拆下来倒光费粉,装好后在加 这样就不会加坏啦
如果加啦后发现效果不理想 那肯定就得换鼓·

网友:
这时候在去拆·比较方便也容易判断故障

网友:
应该是硒鼓的问题,换个鼓芯就好了

网友:
"左边的钉销没有拿了个螺钉给补在原来没有的那个钉销 "这是不行的,镙钉定位有偏错的,会造成漏粉的。
拆开把磁棍清一下,先向前转几圈又向后转看看在那里积粉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不要乱说,百分之八十是,冲电辊的事,清清试试,不行就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回复11楼 你这样操作看是稳妥 但是多次不清理废粉仓 就会出现有不规则的污点

网友:
先把废粉到出来,不行就是鼓和充电辊

网友:
应该是硒鼓磁棍的问题,手动转一下,看看粉是否均匀,是否有异物塞在里面

网友:
刮板的问题

网友:
你硒鼓上的弹簧 是不是丢了   正常硒鼓旁边有个弹簧的~!   你自己看一下

网友(2009-05-13):
电打印激光头有点脏了

网友:
鼓芯问题!!
把鼓芯擦干净或换一支!!一定OK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漏电

网友:
我也认为书晒鼓得是

网友:
建议你换个晒鼓 不行了 就换一个不就行了

网友:
鼓芯有污点。擦一下!!,不行就换鼓芯!!

网友:
看样子是要好好清理一下粉仓,把原来的粉全部倒掉,好好清理干净,找好一点的粉给客户换上基本能解决问题的,粉不好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哦

网友:
应该是哪里漏粉了,你把粉倒出来,全清干净。看看有没有损坏的地方。

网友(2009-06-19):
15楼说的对。换充电棍就行

网友:
如果加啦后发现效果不理想 那肯定就得换鼓·

网友(2009-07-30):
说有什么用 要有零件才行 换了才知道 我也有碰到过 有时候说不清楚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都有是那个胶滚筒惹的祸,把他弄干净,在把费粉弄干净,应该就对了.

网友:
是不弹簧没挂,还是磁辊两边的端套弄破了,我一般加这种鼓的粉可以加10次左右,其中只需了换鼓芯就可以,这种鼓还是不容易出大问题

网友(2009-10-24):
前面色浅是因为没有销钉的原故,使鼓与显影器接触间隔不正确。
后面黑道是充电辊不洁,清洁一下。可能你拆时手上有油。

网友(2009-12-03):
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是清激光器好的。

网友:
不要用螺钉,找点铁丝作个,比螺丝精确。你产生黑道就与精度不对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