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200显卡,开机满屏的白点。

楼主(2009-04-13):
FX5200显卡,开机满屏的白点。一分钟不到就死机,两个电源管很烫手。这两个管子的各脚电压分别是多少,谢谢高手指教。我是菜鸟啊,哈哈哈。正在学习中。
显卡

网友:
那电压是供显存的电压,输出是2.5或2.8伏,三极管发热可能显存或GPU有短路现象,

网友:
apw 芯片或后级滤波电解有问题
但显存是肯定有损坏的 mats5纯dos下 测试一下

网友:
我前天修好了一片帝龙的FX5200跟你这片差不多现象。。我把所有的显存芯片要烙铁加焊了,然后用热风枪加焊GPU,结果修好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