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INSPIRON 1420 外接花屏,屏不显示

楼主(2009-04-13):
DELL INSPIRON 1420 外接在DOS正常,进BIOS花屏,进PE同样花屏,自身的液晶屏不显示,看过论坛上的维修文章,多半是显卡问题,但仔细想了一下,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闪存的问题,如果是显卡芯片问题,应该再DOS和PE都是花屏的(不正常),但这机器却不是这样,而且在DOS下正常,在BIOS和PE花屏,应该是前面的闪存有问题,幸好只有两块闪存,两块的标号分别是U22和U20,不管它,先用风枪加热再说,先用300度加热3分钟,再调高到330度加热1分钟,最后用360度加热2分钟,等它自然冷却后,接上一试,进BIOS和PE正常,还是不太放心,最后用MATS测试,全部正常,前辈遇到的都是显卡芯片问题,我就幸运多了,只是闪存有问题。

因本人没有摄像头,只好借用“夜雨十三天”的图片,本主板编号是:rev:a00    pwa p/n dt132    pwb  p/n wr184  跟之前“夜雨十三天”所说的是一样的主板,但我看到内存插槽是黑色的,而“夜雨十三天”的是白色的 电脑的型号是:MODEL NO:PP26L
希望对各位有帮助.
版主可以加我的阅读权限吗?因为我有些附件无法下载。

网友:
我遭到都是显卡出问题的多些,

网友:
做显卡,
这种型号显大多是通病

网友:
补充一点,我只加热了U20,U22没有加热,因为在DOS下正常,在BIOS和PE花屏,应该是前面的闪存有问题

网友:
通常我都是2个一起加焊的

网友:
请问下楼主.闪存是什么啊,我怎么从未发现板上有什么闪存啊

网友:
到底是显存还是闪存?

另外,你加热之后,估计不会1个月,又会返修,NV的发热量大,还是取下来,重新置球,BGA才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

网友:
纠正,是显存,我对自己的焊工还是挺有信心的,以前我也加焊过显存,基本没有返修的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这样的现象,也是虚焊

网友:
虚焊,你可以用631的显卡替换掉原来的630

网友:
有显存的花屏那就是显存坏,不显示的那就是主芯片坏,DELL的常见

网友:
楼主加热显存的温度很有个性啊

网友:
我们修的这款机器 大部分都是 显卡空焊

网友:
先做显卡,一般是显卡坏吧

网友:
本人接的一台DELL 1420 开机就花得很厉害,显卡做了BGA无果,换了后才好。

网友:
这是1420的通病。加焊显存就OK了。已经成功N块了。。有某些显卡也空焊了。那就要一起加了。呵呵

网友:
真的学了东西,还知道是哪个显存坏的.

网友:
我修了2台1400的,开机就开始花屏,加焊显存好的,两个一起焊的,没有LZ的手高,可以分析先后。

网友:
恩 这问题我一直郁闷 怎么确定是显卡还是闪存呢?

网友:
你是邯郸呢的

网友:
你的QQ多少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,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哦

网友:
加焊显卡绝对OK!

网友:
1420用的8400的显卡 本来官方都承认有问题的
   LZ可以先把显卡重新做一次 不行就换个

网友:
第一次发现显存有问题的,一般焊显卡

网友:
做显卡就应当行了。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花屏大都是显卡或显存开焊了,因为现在的机器散热都不太好.而且现在的机器功率大,发热量也大.很容易开焊.

网友:
NV的发热量大,还是取下来,重新置球最好是刷bios或把风扇该为常转,要不不会用的太久还要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