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D400 PCI芯片拆掉 能不能开机 PCI7510

楼主(2009-04-13):
dell d400 不开机 检查发现3.3短路 拆掉PCI7510后 短路没了 经检查南桥也是坏的 估计是一起烧掉了。。。。。换新南桥 能开机了 诊断卡显示28 或者 2B。。。。。。 不知道是不是没装PCI7510的原因。。。。。。 请修DELL的高手指教下
不开机
芯片
戴尔

网友:
没装PCI7510肯定不行了,换个上去看看

网友:
28, 2BS是内存
不过

网友:
我现在装了PCI7510了 还是跑28或2B

网友:
现在是中间的灯狂闪8下 应该是内存没有 打过排阻。换个北桥。。还是不过内存。。拆掉网卡也不行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