众成P4X400主板用两条256内存蓝屏

楼主(2009-04-13):
我有一块P4X400主板,上面有两个内存插槽,任意一个内存插槽插入一条256内存都能正常使用,但是把两个一样的内存条插入刚想进入系统就蓝屏,上面显示STOP: c000021 unknown hard error\systemroot\system32\ntdll.dll,用一条512的条子插上直接就不起机,各位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?重装了系统故障依然,偶尔能进入系统也蓝屏

网友:
可能内存供电带负载能力差 查一下内存供电相关电路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和主板不兼容,有的时候硬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!!!!

网友:
是主办不支持

网友:
主板可以支持最大2G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