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不过 显示C1 高手进来

楼主(2009-04-13):
一杂牌主板 VIA芯片组VT8233A,每次开机都显示CI,内存过不了,但每次要按重启键可以正常启动点亮,不知道什么原因,每次都是这样。
芯片
内存不过

网友:
检查内存供电的场管,还有旁边的集成块!!!

网友:
内存槽有 可能有空焊的地方,加焊一下就 OK了

网友:
换IO芯片啦,很有可能是它坏的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看,电源有可能不正常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撒

网友:
把槽子刷一刷
量下电压看正常不

网友:
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,手动可以复位,但自动复位不行,应查I/O 和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