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2片主板 点不亮

楼主(2009-04-13):
有2片845G杂牌主板 ,点不亮 ,插上检测卡数码显示屏也不亮灯,也没有错误代码数字显示,用表测试了几个关键点电压都正常,有什么快速处理方法吗?

到底是不上电?还是不跑代码?
请将故障现象描述的具体一些!!!1

网友:
能上电, 风扇也转,肯定不跑代码啊,因为检测卡上的数码显示屏不亮,肯定就没有代码显示了。

网友:
刚才我又换个另外一个型号的检测卡,显示FF, 难道CPU没有工作!

网友:
我以前见很多杂牌845主板,只要开机显FF,而且CPU有温度上升,BIOS又是能取下那种就直接就刷BIOS,找不到原版BIOS的话就用“科脑845或翔升845 等等外观部局类似的主板BIOS代替,居然也整好了几块。

网友:
各组供电正常么 发上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