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块不同的主板同样的故障

楼主(2009-04-13):
一块是810的,原先全部正常使用,后来为了试另一块845板,把它的南桥晶振换过去,把845的换过来,开机能启动,但是点不亮了,又把原来的晶振换上,还是老故障,不插内存报警,插了内存无响,还是点不亮,内存是好的
另一块845板,开不了机的,就是换过810主板的晶振上去试过,不行,又换了另一个845主板的晶振,现在启动正常,不插内存还是报警,插了内存无响,也是点不亮,晕了,怎么会是同样的故障呢?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吗?

网友:
看来是挺少见的哦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晶振问题了,有可能是你维修过程中弄坏了其他的什么东西了

网友:
除了拆晶振,其他都没动过

网友:
是不是静电烧了别的东西啊,你是用防静电的烙铁吗?看看检测卡是什么代码

网友:
测量一下,把数据报上来啊

网友:
845这块CPU供电1.74V,好像是有点高吧,上C4 1.7
我用的是普通烙铁,无任何检测卡,只有万用表

网友:
845这块今天来报警声都没有了

网友:
内存供电电压是多少啊你测下呢

网友:
内存供电正常,怀疑是IO的问题

网友:
810这块把BIOS清空后,正常了
845这块还没好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 供电  输出 正常 ? 那复位呢?

网友:
感应电击穿了吧,普通烙铁上面带110V的感应电呢,不去主板电池焊的话

网友:
击穿?现在能开机了啊,就是无报警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