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的PG信号导致不工作

楼主(2009-04-13):
一块技嘉GA-8IR533主板,开机通电无显示,DEBUG始终显示00表明CPU不工作,查CPU四大工作条件,发现核心电压1.75V,时钟0.4V,复位1.75V,PG0.7V,明显是PG信号电压偏低,正常情况应该是在1.25V以上的,PG信号电压偏低,首先怀疑PWM损坏,看了一下,发现F P26AP的PWM芯片,由于没有可以替换的芯片,于是测试了一下这个24引脚的各引脚的电压,其中有12和24引脚的电压是16V左右的,搞不清楚这个电压是那里来的,估计是损坏了才会出现电压偏高的(不知道对不对,望高手指点),通过跑线发现CPU的PG信号线和一个331的小电阻相连,而小电阻的另外一端和PWM芯片的引脚15相连,引脚15的电压为1.72V,去Internet没有查找到改芯片引脚定义,没有找到什么资料,于是干脆把引脚15的电压改成PG信号使用,拆掉331小电阻,换上一个000的保险电阻上去,再上假负载,重新测试四大工作条件核心电压1.75V,时钟0.4V,复位1.75V,PG1.72V,满足工作条件,再上cpu测试,代码卡显示一切正常,OK.
本人自学维修,没有任何维修焊接经验,也没有师傅带过我,有的就是买了本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的书看了下,然后也搞的似懂非懂的,于是网上找资料看,发现主板维修基地很多师傅,也有很多的资料,论坛的资料很好,也很有价值,看了下也很有心得,特别是夜雨十三天发表的资料,于是开始尝试维修主板,靠这论坛的技术支持,也修好了几块板,由于本人什么都不懂,望各位师傅给我指点。

网友:
我也是自学修主板,硬盘,液晶显示器等。买了几本维修方面的书,硬件电路搞懂了,但是软件方面还须努力,尤其是效率源和PC3000的操作规程等。现在每天都在网上收集资料本来想上培训班!打听了几个维修中心,花了钱不说,但是学不到东西!几个学员学半年多了,连基本的软件安装都不会,徒弟们连风枪烙铁都没用过好可怜啊眼巴巴的看着师傅修。。。。。。。看来维修师傅是给徒弟只灌理论汤!!!而且是往死里灌!!!我也是在网上受到论坛的启发,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会成功!

网友(2009-05-30):
CPU的PG信号 可以飞线解决  不可思议

网友(2009-10-25):
我也有块同样类似的板子,回去也同样试下

网友:
我记得8IR533不是用这个PWM,楼主看错了吧

网友:
hehe,很多都是自学,我还好有师傅带着! 每天疯狂灌输资料

网友(2010-05-26):
首先你说的16V不可思议,拉一根线能修好也不可思议。

网友(2010-08-11):
奇怪!我的跟你差不多的就是PG电压低..飞过去怎么不行呢?

网友:
主板上有16V电压吗?

网友(2010-10-05):
,这样改真的能维修好。牛。。PG信号,不是南桥发出来的吗。电源IC PG。输出。。防伪IC。输出。。478主板,PG电压是核心供电做上拉。。这样说来。你的PG信是。电源输出PG。也许电阻损坏拉低的。。这样维修好。。多向你学习。

网友:
呵呵,这样的维修,第一次见,楼主自学到这么精通,佩服

网友:
不错敢于创新  大胆  修好了 多测试测试看看稳定么  PG信号电平和供电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LZ真牛,这都被你修出来了,学习了
我也是正在学,有个问题想问下LZ,拆下的小电阻你测了阻值没?是不是正常的330欧?如果不是330欧,会不会换个331也能正常开机呢?
另外以我的理解,那两个16V可能是BST升压电路出来的,接上管G极,不知道对不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楼上的pwm是做什么用的???

网友:
学习了,我也正在学习。。。

网友(2012-02-07):
pg能接上电压来带动,楼主的思路真的值得借鉴啊

网友:
太牛了,看得我内流满面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