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4-13):
联想845主板能显示,进不了系统,屏幕只显示鼠标,可以拖动。触摸网卡芯片发热,由于近期有雷雨天气,网卡应该是遭雷打坏了。把网卡取下来,进系统很正常。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是网卡、造成的

网友:
那不就是网卡损坏了吗,以前见过scsi卡损坏插入pci插槽,进系统慢或死机,拔掉就好了,所以维修的时候应该是最小系统

网友:
网卡很容易坏的。雷雨天气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