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DI的断电保护解决一例

楼主(2009-04-13):
QDI主板,送修时说开机就不亮,于是插下电源通电,果然马上就断电了,很平常的断电保护现象,于是拆下4个MOS管放电后测量,发现一个上管损坏,换好的吹上,故障解决,断电保护有好多情况造成,一般都是MOS管坏造成。
断电保护
主板

网友:
我也曾修过QDI的主板,和楼主的情况一样,通常是上管击穿。

网友(2009-06-28):
谢谢 ····
学习经验中····
以后可以先查这些·呵呵··

网友:
学习中以后我也可以先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