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8I845PE主板通电点不亮

楼主(2009-04-13):
今天接一块GA8I845PE主板故障为通电点不亮。经测12V 3.3V 5V都有诊断卡不跑码。并且上cpu后cpu温度上升超快。求大哥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先上假负载,测各供电点电压?
不是12V 3.3V 5V ,是测CPU供电,内存南北桥的供电电压正常不!

网友:
主板信号太多了啊!
你说得太简单了
电压是最基本的
电压  PWOK    CLK      RST    太多了 !!

网友:
对 各组的电压都发上来

网友:
就只说了电源输出的电压,那只能说电源是好的,你要测下CPU工作的三大条件正常啵,不过我觉得最好上假负载测,还有南、北桥、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

网友:
内存电压正常,另请教下南北桥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和南北桥的电压测试点。

网友:
内存南北桥的供电电压正常不!

网友:
CPU温度上升很快,检查下CPU的供电电路先~

网友:
先测核心电压,不然烧CPU

网友:
CPU有温度只能说明CPU有供电了。其他两大基本条件都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