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O花屏很久了,用MATS测试后现象很怪,望指教

楼主(2009-04-13):
有张44O花屏很久了,用MATS测试后发现有错误,然后重启,居然不花屏了,然后再次测试,还有两个错误的地方,但没有花瓶现象,再测,结果每次测出来都不一样了,但以后都没有花瓶了,好怪呀,望高手指教。。。。。。。
重启

网友:
有时候是因为显卡金手指脏了或接触不好

网友:
看了后面一下,居然掉了几个电容跟电阻,怎么才能知道是多大值的呀

网友:
找个一样的 比较来 添。。。 如果没有 可以 用对比的方法来判断。。

网友:
主要问题 在gpu上 虚焊

网友(2009-08-17):
在论坛中找了半天,也没有mats下载,请问,哪里有?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GPU,或是显存有虚焊。你先焊一遍再测它们的对地电阻吧,这样才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