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旁边32.768晶振一个脚波形正常,另一个脚没波形。。 ...
南桥旁边32.768晶振一个脚波形正常,另一个脚没波形。。。

楼主(2009-04-13):
南桥旁边32.768晶振一个脚波形正常,另一个脚没波形。。。是不是可以判定南桥坏呢?谢谢!

网友:
不一定
先取掉谐振电容,更换晶震,清洗,加焊南桥

网友:
更换晶振 晶振坏了 我遇到过的故障 就是MB不加电

网友:
先换电容,电阻,不行再换晶振

网友:
说明是南桥里面的反馈回路不通,先查查晶振对地阻抗,没有短路就跨界一个1M的电阻或者

网友:
不好意思,没说完,或者500K的,再不行加焊SB,最后换吧

网友:
晶振有问题

网友:
先测量一下谐振电容,确认没问题再换晶振,下一步就是桥了

网友:
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,还是老样子,这样的毛病太多了,我一个也没修复成功,看来只有加焊南桥了,再不然就只有换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