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乐华2025屏线接口排列

楼主(2009-04-13):
请问一下,乐华2025驱动板屏线接口引脚排列,不知是不是这样的,求助中谢谢,板上也没标数字。

网友:
一般的是有一个小缺口的地方就是第一个脚,乐华的板好像都是这样的吧

网友:
是啊,第一个脚知道。不过是双排的。不知第二脚是哪个,第三个是哪个。还有第四脚

网友:
怎么没人帮我一下,我好急啊。

网友:
问题己解决。

网友:
怎么不说说怎么改的?我也不会啊改26双8的

网友:
乐华2025驱动板屏线接口引脚排列,可以改的

网友:
2025驱动板屏线接口引脚排列,可以改的

网友:
驱动板屏线接口引脚排列,可以改的

网友(2009-08-14):
请问各位驱动板屏线接口引脚如何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