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775主板 跑00 C1 AF

楼主(2009-04-13):
一775主板上电跑 00 C1 AF 然后就是一声长响
CPU上的是P43.0的 请各位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问题
cpu
主板

网友:
先换条内存试试 不行的话 就是北桥空焊多些

网友:
恩 我也看了 他北桥 温度 偏高

网友:
时钟芯片 温度也不正常 但是 电压都很正常

网友:
775的都CPU座虚焊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