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1860,怎么改无线(好像没天线吧,此机型)

楼主(2009-04-13):
东芝1860,怎么改无线
顾客说有无线网卡,拆才以后确实有,但无天线
查此机型,有无线网卡卖点,但没天线啊,难道还得拆屏改???

网友:
不要天线也行,距离大概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,一般办公场合够用

网友:
自己接两根上去就可以了,具体线放在那里自己想办法咯,最方便就放键盘两边,但不要放键盘下面

网友:
没有天线自然有没有天线的道理,再说又不妨碍用不用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