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pe不亮

楼主(2009-04-13):
测北桥供电管s极输了电压不正常 g极电压12v 我找一块一样的板 量了是5v g极电压高了 d 极正常,开机摸南桥发热, 整个板上时钟全无,量时钟晶振上又有波型

网友:
北桥供电管子换掉就好

网友:
换了 ,就好了几秒管就烧了,电压又不对了

网友:
老烧管子没办法的话就把所有的电解电容给换了试试..
以前见过这样的问题.

网友:
电压先搞了就有时钟了吧